[求助] 请教 IC615 SPICE/CDL IN 时,哪里能定义输入输出?

楼主(2014-11-27):
请问各路大侠,在IC 615 CDL in 时,哪里能定义 输入输出?

我这么问的原因是 我CDL in 之后,发现系统只默认 CDL里面的 .subskt a b c d e f g 中的 a 为输出,其他均为输入,那如果我第二个 字母 b 也是输出呢? (例如 full adder,有S 和C0 两个输出),当然,可以生成 原理图后手动改,但现在问题是要instantialize 的cell 太多的情况下呢??

网友(2015-12-09):
楼主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最近也碰到这个问题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PININFO Y:O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