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的cp的疑问

楼主(2014-11-27):
当PFD输入相同时,tran仿真。CP的PMOS电流源的电流波形出现很多锯齿形,而NMOS则没有。图形如下,求大神们指导下为什么,如何改进

网友:
可以贴上你CP接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CP是比较常用的结构。。。

网友:
个人愚见,你可以先plot一下,PFD输出的up/dw信号的脉冲之间的del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UP DN的脉冲,几乎是同时到达PMOS和NMOS开关

网友:
.option method=gear 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