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D的LVS

楼主(2014-11-27):
我在给整个设计做LVS比对时,出现三个 instance的错误如下:

这三个错误出现在VDDH VDDC AVDDC 三个PAD HEAD上。但是单独做三个PADLVS比对的时候,版图中缺少D(NWDIO)。
求指点。。。。。。。

网友:
看不清楚啊,可不可以放大点

网友:
我刚才下载下来看了一下,是版图上多了东西,电路上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图片上的不清晰,就是比对发现,VDDH AVDDC VDD三个pad head的位置处有三个D(NWDIO)器件,但是在.18的工艺中并没有对应的pad head的网表。  因为采用的是-hire 模式,在上面三个pad cell的比对中,发现的是网表中多了一个D(NWDIO),而版图中没有。

不晓得这个错误的原因。。。

网友:
这个可能要问pad vendor为啥过不了,   或者lvs options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