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PLL里divider的设计

楼主(2014-11-27):
想设计一个ADPLL的32:1的divider。 以前是用TSPC设计的5级2:1的divider,老板现在想让改成两级的divider。 但是我做文献调研发现像32:1这种2的整数次方的divider,大家都是cascade 2:1的divider。求大神指点。

网友:
先 TSPC做 2/3 双模,然后再做成 32 ,FF 输出,这样噪声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具体解释一下吗,没太看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法器会引入噪声,5级则是 5级噪声累加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就是想设计32:1的divider,不知该分几级设计。

网友:
回复 5# jamesccp   双模优化噪声?

   有没有什么详细的分析可以参考?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escaler是用在frequency synthesizer里面的吧?我这个是用在serdes的PLL里面的divider,也需要吗?

网友A:
看看这篇paper
除2/3的电路很容易搜
Phase Noise in Digital Frequency Dividers.pdf (498.21 KB , 下载次数: 208 )

网友(2016-06-25):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觉得你老板的意思是让你做一个2级分频器,第一级1:2,第二级是1:16的同步分频器,如果你速度并没有很高的话(比如我做的就是65nm工艺,将1G的时钟同步分频为1:16),可以考虑同步的JK触发器分频器结构,这个很常见,你查一查就好了。

网友(2020-09-28):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篇paper
除2/3的电路很容易搜

Nice 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