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metal怎么加

楼主(2014-11-27):
在ICC里加吗?还是在calibre里加?
dummy metal加了后对时序有没影响

网友:
encounter我知道有,route栏一个metal fill

网友:
icc里用:insert_metal_filler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时序还是有影响的   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
insert_metal_fill 有个option timing_driven, 不过这个command在90nm以下是不被推荐的。
90nm以下用signoff_metal_fill 需要设定ICV, 同样也有控制对timing 影响的threshold的相应command。

网友:
icv没用过,感觉calibre加习惯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