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ush_back 结果不对

楼主(2014-11-27):
参考张强的 <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 scoreboard 里是这样写的

每次得到一个 get_expect 就把 get_expect push_back 进 expect_queue[$]
为何 print 出来是这样呢?
仿真跑出来的结果如下

push_back不只把当下的 get_expect 放进去, 还把先前放入的覆盖掉了 ??

理想中正确的结果应该是:
expect_queue[0]=65
expect_queue[1]=16
expect_queue[2]=182

这个结果导致我 get_actual 时 pop_front() 出来
compare 不过

求高手指点 ??????

网友:
应该是只创建了一个对象吧,覆盖掉了。

楼主:
只创建了一个对象, .size() 会报错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exp_port.get(get_expect);get_expect这个数据包的指针永远指向同一个地址。

楼主:
若是都指向同一地址
怎么每次 get 到的数据会变化呢?

网友:
2楼说的是对的,楼主没有理解,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OOP的基本概念。
解决方案是在exp_port的输入端,将data copy()一份在put如channel。
原始代码:
my_data.randomize();
exp_port.put(my_data);
改动代码:
my_data.randomize();
temp_data = my_data.copy(); //用于生成一个新的object
exp_port.put(temp_data);

楼主:
找到问题了
谢谢 allencherry
谢谢 irene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