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 report_constraint 的 capacitance违例的问题

楼主(2014-11-27):
想问下,我用PT时,
report_constraint -sig 5  -all_violators > ./log.$Data/$design.all_violators.$Data
报告出来后,其中有 capacitance的违例,如下:
min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Pin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mul1/out_reg_0/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mul1/out_reg_1/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mul1/out_reg_2/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mul1/out_reg_3/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mul1/out_reg_4/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mul1/out_reg_5/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mul1/out_reg_6/Q          0.00050        0.00000       -0.00050  (VIOLATED)

想问下,这里的Required Capacitance实在哪里设置的呢,我的sdc文件中,并没有设置啊,其他文件中好像也没有;在run_pt.tcl文件中有下面这两句:
read_sdc -echo "./inputs/$design.apr.sdc"
set_propagated_clock [all_clocks]

update_timing -full
read_parasitics -format spef -verbose ./inputs/$design.spef

难道capacitance是在spef中的?
请高手指导

网友:
lib里没准会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lib中有,高手;

pin(CO) {
      direction : output ;
      function : "((A&B)|(A&CI)|(B&CI))" ;
      max_capacitance : 0.16894 ;
      min_capacitance : 0.0005 ;

这个违例应该没有影响吧,就像违例报告中的 area违例,因为在sdc中 我设置的 max_area=0

max_area

                             Required        Actual
   Design                       Area           Area          Slack
   -----------------------------------------------------------------
   calibration_top           0.00000       237117.23438   -237117.23438
                                                                    (VIOLATED)

因为没有经验,所以设置最大面积为0,让工具向着最小面积去优化。
所以 capacitance违例是不是也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