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库没有pdk的问题

楼主(2014-11-27):
新使用了一个工艺库,没有PDK文件,所以就把analogLib里面的res复制到一个新的库里面,然后加上model,作为poly电阻。可是这个时候调用res后无论怎么改变长与宽,阻值都没有变化。问一下各位 这个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和CDF的设置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