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在IC615中不能用

楼主(2014-11-27):
有个工艺的PDK,在IC5141中能用的,为什么到IC615中就不能用了,在IC6151中链接后cellview里面是空的,PDK也分软件版本的吗?

网友:
IC5141数据格式是cdb格式,还在IC615中数据格式为OA格式,当然不能用,不过可以把cdb格式转化成OA格式,但是对于PDK不建议这样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是工艺厂要提供不同版本的PDk了?请问是不是有转换的软件呢?

网友(2015-08-20):
Reply 3 # liuyingpz

Best That is the Foundry Provides a Different PDK for IC616. Using cds2oa might not be a straight forward ch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