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中关于 set_disable_timing的疑问【已解决】

楼主(2014-11-27):
回复 网友A:
想问一下,两篇PDF中报告的有点出入,你看下:第一篇中有一段话:
One should use caution when using the set_disable_timing command as it removes all timing paths through the specified pins.
第二篇中:

那按第一篇中所说,是不是所有经过 a和y的路径都不会进行分析,但是第二篇中说 还会对 Ext_Clk到y这条path进行分析,这是不是矛盾了呢

网友:
第一篇和第二篇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命令设置的路径不会分析,没有设置的pin路径是会分析的,如图所示,如果设置了a->y的命令,b->y的路径还是会分析的。

网友:
对的 从A到Y  不影响从b到Y

网友:
是对的,设置u的a到y timing arc不去check,但是b到y的timing arc不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 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