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C_VCO,尾电流偏置,Noise

楼主(2014-11-27):
对于LC_VCO的尾电流偏置,是采用NMOS管镜像偏置,还是采用PMOS管镜像偏置,这两种方法对比?那么在此基础上,引入的噪声干扰的话?具体分析?
期待高手入场,留下你的独特见解?

网友:
LC tank VCO选用NMOS偏置还是PMOS偏置,主要是有两类管子的noise哪个比较大以及你比较care电源还是地上的noise来决定的。也可以采用没有尾电流的结构
具体理论分析可以参考附件的论文。 95 Frequency dependence on bias current in 5 GHz CMOS VCOs.pdf (360.22 KB , 下载次数: 394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考虑flicker和themo,相同偏置gm是一样的,所以themo基本一样。  但是pmos具有更大的WL,所以flicker会下来,故觉得pmos噪声更小;在low f offset处。    另外,考虑饱和区电阻,相同电流和L,pmos的导通电阻比较低,所以相对于NMOS会降低LC-TANK的Q值,一定程度上恶化cross-couple和LC-tank本身注入的噪声。
   这两者需要折中吧,具体的折中如何找到最优的值,目前只会仿真,不知如何建模计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能推荐一两篇比较优秀的paper么,我是新人

网友:
通常用NMOS

网友B:
回复 楼主:

   唐长文的博士论文   黄德平的硕士论文,论坛里都有的,你搜一下。
   个人觉得看拉扎维的射频微电子第二版更好。大部分东西都是从书上来的,先看基本的噪声分析模型吧。

网友(2016-08-16):
Frequency dependence on bias current in 5 GHz CMOS VCOs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唐长文的博士论文   黄德平的硕士论文 有链接吗,没有搜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