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第一次从BC_WC转OCV,hold出现违例

楼主(2014-11-27):
第一次从BC_WC转OCV,hold出现违例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和set_min_library都没改,只是把BC_WC改成on_chip_variation了。
看了一下hold的report_timing的时序报告
BC_WC模式下,算hold的两条时钟propogated后,最后差0.02ns,
转成OCV模式后,同样的路径,算hold的两条时钟propogated后,最后差0.7ns
把CPPR模式开了后,还是差0.5ns

这样下来,hold就满足不了了,
有人知道OCV模式下该怎么约束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设计是主时钟25MHz,0.18um的工艺~~~

网友:
回复 楼主:

   0.18 的 不需要OCV 吧?  如果是时钟分叉过早    那OCV 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了(前提要是把derate 值设置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   那么derate值要根据什么设置呢?是foundary会给建议值吗?
   我也是想看看我的margin留的够不够大~~
   不过就现在的就过来看,hold的margin在BC_WC模式下,留的0.1ns。在OCV模式下也不够用啊~~~

网友:
OCV实际上foundry厂家对工艺的一致性控制能力不够才弄出来的这么个玩意儿,所以如果楼主用的是90nm以上的工艺,完全可以不考虑这个OCV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OKOK~~~~~谢谢~~~foundary控制不了工艺偏差,所以设计人员就得用OCV的方法多留margin了~~~是这个意思吧~   用OCV还有一点是因为~~我想用PT做一下180nm的SI信号完整性分析,PT做信号完整性分析必须要用OCV的分析模式~~~~
   我也是想保守点,怕万一流片后不对~~~

网友:
.18 可以坚持bc-wc, 没必要ocv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