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助

楼主(2014-11-27):
有没有哪位前辈有在CIW中输入一个坐标,layout就会放大到坐标处,并且以这个坐标为原点画出一个小的十字标尺的skill?

楼主:
怎么没人来、、

网友:
用 pan 的功能 就能輸入 坐標
指到那裡

网友:
首先提示一下:我们操作中的诸多命令都涉及到坐标的获取和操作。
譬如,当你想要画一个矩形的时候,按下快捷键 r 以后,版图界面下方会提示你输入一个坐标或者在版图上点一下确定第一个输入点,你点完第一个点以后,也就是确定了矩形初始的位置,然后又会继续提示你输入第二个点的坐标或者继续在版图上点击确认终点,来完成这个矩形的绘制。
在这样的操作中,既可以在版图上用鼠标点击来给定你的输入,也可以在CIW界面的输入区域输入对应的坐标,一般的格式就是X:Y。
根据以上的讲解,你是不是可以有若干种方法定位到需要定位的地方了?
=====================================================
当然了,你说的定位并跳转,同时还加上一个十字形的尺子,这个好像不是自带的功能,就需要一个skill来实现了。

网友:
脚本写起来很简单,可是我手上没有skill手册,函数忘记具体怎么写了。
如果你想自己写的话,你可以打开cadence的skill finder窗口,搜索如下关键字,可能会帮到你: zoom、dbCreate、enter

网友(2015-03-01):
这个很简单
你可以先写一个form 用来输入坐标的
然后用leZoomToPoint  leCreateRuler 来画小十字

网友(2015-09-15):
procedure( zb( x y )
         yz=y+1
         yf=y-1
         xz=x+1
         xf=x-1
         leCreateRuler( geGetWindowCellView() list(x:y xz:y ) )
         leCreateRuler( geGetWindowCellView() list(x:y x:yz ) )
         leCreateRuler( geGetWindowCellView() list(x:y xf:y ) )
         leCreateRuler( geGetWindowCellView() list(x:y x:yf ) )
         hiZoomIn(hiGetCurrentWindow() list(xf:yf xz:yz))
         )

网友(2015-11-11):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刚学SKILL ,请问那个SKILL程序只能能过CIW窗口键入,还是有个专门的编辑器啊?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2016-01-26):
回复 网友B:

   把那个程序写成一个文件 xxx.il在CIW窗口 输入 load “xxx.il"

网友(2016-10-28):
回复 网友C:

请问换行显示直接是回车,不需要分号之类的吗?照着输入的,貌似不能用,谢谢您~~

网友(2017-07-17):
回复 网友B:

virtuoso Tools 里的SKILL IDE 也可以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