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R环路参数设计问题

楼主(2014-11-27):
请问在CDR里如果VCO采用multi-band,那么在理论计算环路参数时应该用整体的Kvco,还是单个band的Kvco'?在环路仿真时,我先没有加AFC模块,而是把VCO固定在某个band上(固定开关电容阵列的控制字),这时候仿真出来的环路特性和带AFC自动选带的情况会有什么重要区别?(除了锁定时间)
请不吝赐教~

网友:
环路计算的时候用单个band的kvco
你没有带AFC,可能会出现AFC选的band和你手动选的不一样,CDR在lock的时候vc波动时靠近band边缘,产生一些非预期的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还有个问题,请问如何仿真得到整个CDR输出时钟或数据的噪声或抖动信息?在cadence直接跑环路的pss+pnoise总是无法收敛,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CDR的close loop 跑pss+pnoise很难收敛。因为不是稳定的周期信号。
你需要得到CDR输出clock的抖动可以仿真输入稳定data时的tran 的eye,再加上跑pss得到的random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把输入数据用周期方波代替也是不收敛;
关于输出时钟的眼图,得到的是peak-peak jitter吗?
单独跑pss可以得到random 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