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中断问题,

楼主(2014-11-27):
老师要求,1秒内按一次输出1KHz,按两次输出2KHz,按三次输出占空比25%的500HZ方波。
仿真无效果,怎么按都不会变。

#include"reg51.h"
sbit TOUT=P2^0;
unsigned char cot1,cot2,k;

void main()
{
   TMOD=0x11;
   cot1=0;
   cot2=0;
   TOUT=0;
   k=0;
   TH0=(65536-10000)/256;           //百分之1秒
   TL0=(65536-10000)%256;
   EA=1;
   ET1=1;
   ET0=1;
   TR0=1;
   IT1=1;
   EX1=1;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if(cot1>=100)
   {
             if(cot2==1)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TR1=1;
                }
                else if(cot2==2)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TR1=1;
                }
                     else if(cot2==3)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TR1=1;
                                 k=1;
                         }
                              else TOUT=0;
     }
   else
   {
     cot1=0;
         cot2=0;
   }
   cot1++;
}

void anjian(void) interrupt 2
{
         cot2++;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if(k>=1)
         {
            k++;
            if(k>=2) TOUT=0;
             else TOUT=1;
        if(k==4) k=0;
         }
         else TOUT=~TOUT;
}

楼主:
修改后

#include"reg51.h"
sbit TOUT=P2^0;
unsigned char cot1,cot2,k,s;

void main()
{
   TMOD=0x01;
   cot1=0;
   cot2=0;
   TOUT=0;
   k=0;
   s=0;
   TH0=(65536-50000)/256;           //百分之1秒
   TL0=(65536-50000)%256;
   EA=1;
   ET1=1;
   ET0=1;
   TR0=1;
   TR1=1;
   IT1=1;
   EX1=1;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t1>=20)
   {
         cot1=0;
             if(cot2==1)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s=1;
                }
                else if(cot2==2)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s=2;
                }
                     else if(cot2==3)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k=1;
                                 s=3;
                         }

          cot2=0;
     }
   cot1++;
}

  53. void anjian(void) interrupt 2
  54. {
  55.          cot2++;
  56.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if(s==1)
         {
         TOUT=~TOUT;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
        else if(s==2)
         {
         TOUT=~TOUT;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
         else if(s==3)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

         if(k>=1)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k++;
         if(k>=2) TOUT=0;
     else TOUT=1;
     if(k==4) k=0;
         }
}

楼主:
#include"reg51.h"
sbit TOUT=P2^0;
unsigned char cot1,cot2,k,s;

void main()
{
   TMOD=0x01;
   cot1=0;
   cot2=0;
   TOUT=0;
   k=0;
   s=0;
   TH0=(65536-50000)/256;           //百分之1秒
   TL0=(65536-50000)%256;
   EA=1;
   ET1=1;
   ET0=1;
   TR0=1;
   TR1=1;
   IT1=1;
   EX1=1;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cot1>=20)
   {
         cot1=0;
             if(cot2==1)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s=1;
                }
                else if(cot2==2)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s=2;
                }
                     else if(cot2==3)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k=1;
                                 s=3;
                         }

          cot2=0;
     }
   cot1++;
}

  53. void anjian(void) interrupt 2
  54. {
  55.          cot2++;
  56.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if(s==1)
         {
         TOUT=~TOUT;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
        else if(s==2)
         {
         TOUT=~TOUT;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
         else if(s==3)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

         if(k>=1)
         {
         TH1=(65535-235)/256;
     TL1=(65535-235)%256;
         k++;
         if(k>=2) TOUT=0;
     else TOUT=1;
     if(k==4) k=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