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2C主机寻址从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27):
在主机寻址的时候,总线上可能会有许多器件,但是主机是怎样判断从机呢?是每一个器件都要比较吗?如果不比较怎么知道是不是寻址的器件呢?如果比较是怎么比较的(从机需要从主机上接收地址来比较吗?)

网友:
从机地址都是从000到n,作为主机,它应该知道它要访问哪个从设备,所以不存在比较问题
从设备得到指令会产生应答,通讯得以继续,直到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