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disable_timing 如何正确填写 pin的名字【已解决】

楼主(2014-11-27):
DC综合之后网表如下:
module test ( din, clk, rst_n, out );
  input din, clk, rst_n;
  output out;
  HDR_DRNQ_2 out_reg ( .D(din), .CK(clk), .RDN(rst_n), .Q(out) );
endmodule

然后我在sdc文件中,想加入 set_disable_timing 命令,

试了好多次,如: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out_reg*/D -to out_reg*/Q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out_reg/D -to out_reg/Q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out_reg/D* -to out_reg/CK*
等等,但是一直提示错误 Error: Required argument 'object_list' was not found (CMD-007)
想问下,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写pin的name呢

网友: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D -to Q [get_cells HDR_DRNQ_2 out_reg]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网友: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D -to Q [get_cells out_re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提醒,这样就对了
set_disable_timing -from D -to Q [get_cells out_reg]
然后在check的时候,没有error,提示warnings:
Warning: Arcs dont exist or have been disabled from pin 'D' to pin 'Q' on cell 'out_reg'.

但让我不明白的是,加上set_disable_timing和去掉这句话,在report_timing的时候 没区别啊,是一模一样的,不是说set_disable_timing之后就不会分析这条路径了吗

麻烦再问下,这怎么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