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电路叫什么?

楼主(2014-11-27):
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这个电路叫什么?

网友:
一般用来做DCD balance的输入电路,例如DDR类的。

网友:
缺点是需要大的headro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呢啊

网友:
没见过,还以为楼主自己组装的电路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原理,不知道该如何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是用在模拟中吗?

网友:
左半部分in1为一个中央电压,让左边部分分压,为后边两个反相器提供电路中没有的电源电压,作为一个buffer单元存在,即输出跟随in2。这样子in2反相器负电压最好是可以接vss,所以这是从数字角度考虑不合理所在。

如果in2也是一个中间电压,此时为全模拟电路,那么电路中的buffer难道起提供增益的作用?

网友:
CSDS, 能够快速的产生大电流的Output buffer电路

网友:
自偏置比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名字很熟悉,自己看书太少了,allen上有这个结构,谢谢你了

网友:
有木有一点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看到过,不过忘了再那本书了,所以就在网上搜了篇

楼主:
回复 网友D:

   allen的书上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