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ram

楼主(2014-11-27):
Block Memory Generator产生的Single-port RAM有7个输入端:DINA、 ADDRA、 WEA、 ENA、 SSRA、 REGCEA、 CLKA。请问这些输入端都代表什么意思?端口是‘0’有效还是‘1’有效?求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DINA:输入数据
ADDRA:地址
WEA:写使能
ENA:使能
CLKA:时钟
SSRA和REGCA不知道是啥
A表示A端口,因为你用的单端口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