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神再做乘法器,小妹为了毕业求帮助呀!!!~

楼主(2014-11-27):
毕业设计中必须要设计的一款乘法器,压缩树的部分需要使用compressor3:2。。。。。。不知道是什么有哪位大神知道呀,counter3:2与compressor3:2的区别呀,(暂时只知道counter3:2是fulladder ,compressor4:2由两个counter3:2构成),求大神帮助呀拜托了!!!!

网友:
研究生毕设?
乘法器应该不难吧

楼主:
那大神你知道吗,~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你做过吗,求解答呀,拜托

网友:
就是需要用到3-2压缩或者4-2压缩,这种乘法器网上好多

网友:
外面做工程的,很少有做专用乘法器研究的吧,,,这个倒是有点烦

网友:
通常都直接 assign c = a*b; ...
要不就是調用 design ware ..

楼主:
哎,是做乘法器电路底层的,有结构要求:
编码部分用booth,压缩树的部分用fulladder,compressor3:2,compressor4:2,counter7:3,和counter11:4,最后相加用超前进位加法器

网友(2015-01-29):
既然有要求   就更好做了哈
上述结构的电路在IEEE里面搜索吧  多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