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输出时钟抖动问题

楼主(2014-11-27):
有块板子,硬件画板的时候没注意使用专用的时钟输出引脚,FPGA提供给DAC的时钟使用的是普通引脚,结果使得DAC的时钟端的时钟严重失真而不能工作

示波器1s余晖显示

示波器1s余晖显示
示波器1s余晖显示

频谱仪测量结果

频谱仪测量结果
频谱仪测量结果
DAC的工作时钟是62M的

求教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的?通过Quartus II在设计中添加布线约束是否可行?或者使用什么硬件电路能恢复原有时钟信号的吗(DAC时钟端串联着一个可选电阻)?

网友:
62M的速度  速度又不高   就算不走专用输出IO 应该关系不大吧
用 altddio 试试

网友:
看看锁相环的供电  基准时钟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
从波形上看这不是抖动的问题呀是你电源或者地的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锁相环供电应该没问题吧,不然系统不会运行起来;时钟源是TCXO,示波器和频谱仪观测结果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或者地?你的意思是DAC的地线没连上?或者是DAC的供电有问题是吗?

网友:
我觉得不是没有使用专用时钟输出管脚的问题,一般的需要用专用时钟输入,输出倒没有那么讲究。驱动电平够就可以了。你这个可能是板子的稳定性。

网友:
请排查硬件问题和你的测试方法

网友:
请排查硬件问题和你的测试方法,跟FPGA设计无关

网友:
先查查接地吧~

网友:
测一下电源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