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SRAM的retention模式或者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吗?

楼主(2014-11-27):
好像是跟断电什么的有关,求助版上大神,有知道的吗?

网友:
对, memory  low power用的, doc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详细介绍一下具体这个定义或者功能介绍吗?

网友:
retention模式是通过降低SRAM的供电电压,使得在该电压下存储单元仅能够保存数据,这个电压称为 Data RetentionVoltage(DRV)。这是通过门控电源的方式实现,降低功耗很有效的方法,不过实现起来很难,最近几年MIT的教授发过相关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