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锁定过程

楼主(2014-11-28):
“PLL的锁定时间与它的带宽成反比,这对于窄带通信系统是正确的。然而对宽带通信系统,当PLL输出频率有较大的变化时,PLL的锁定时间将要比线性系统分析所得结果要长,因为开始锁定的时候有一段非线性的过程。电荷泵PLL这一非完全线性的系统使得锁定时间还与开始进行跳频时PFD上的初始相位差有关。”
复旦大学硕士论文上面的一段话,上面说,电荷泵PLL这一非完全线性的系统使得锁定时间还与开始进行跳频时PFD上的初始相位差有关,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如图下面的锁定过程波形开始的时候那一段变化非常厉害的锯齿波的过程?

网友:
论文里写的的一知半解,把其他地方的东西摘录过来的,没有仔细分析。简单的说,如果是PFD-CP (鉴频鉴相器)其锁定时间不会和初始的相差有太大的关系,因为锁定过程会将相差转换为频差,消除相差,体现在vctrl上,就是几次抖动。对于PD(ADPLL)内,其锁定时间和初始相差有着显著的关系,因为PD只能鉴相。

网友:
是几次抖

网友:
非线性那段,是捕获过程,捕获时间和电荷泵电流成反比,和环路滤波器总电容、输出频差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