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MOS的长的设置

楼主(2014-11-28):
mos管长在最初仿真时一般设置为多少啊?是取最小栅长的3倍吗?菜鸟求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一般是默认的最小栅长,有些管子需要对栅长有要求,比如:沟道长度加倍的影响(拉扎维 p23),长沟道器件可以产生高的电压增益(拉扎维 p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