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判定系统的稳定性

楼主(2014-11-28):
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

从理论上说,由波特图得到系统幅频和相频的特性,并根据这一特性和Barkhausen 判据来判定系统的稳定性是不可取的,因为Barkhausen 判据为系统稳定的必要非充分条件[20],即系统稳定时,它具有Barkhausen 判据所述的条件,但在不确定系统是否稳定的前提下,是不能根据它满足Barkhausen 判据所述的条件来对其是否稳定作出判定。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判定一个系统的稳定性呢?就是判定系统稳定性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
闭环系统根轨迹?

网友:
回复 楼主:

    胡松寿 《自动控制原理》 上讲得很好,可以参看一下。这个问题,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

网友:
楼主能把这段话的出处标一下么?还有出现的参看文献【20】,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稳定性判据1

稳定性判据1

稳定性判据2

稳定性判据2

网友:
稳定性判据1的图片是对应巴克豪森判据的情况,也是最常见的情况,所以是必要条件。判据2是更为一般的情况,适用于所有的线性定常系统,为充分必要条件(目前还没研究过怎么证明),但是很少用到,或者说至少在模拟IC电路系统内很少会碰到要用这个复杂的判据去判定的情况,图上我也写了一般情况下p=0,即一般情况下系统开环条件下的右半平面极点个数为0。判据2那张图中用铅笔画的奈奎斯特图不知道有没有画错的,也请高手指点。这些判据只是说明了稳定不稳定的定性问题,但是还没牵涉到相对稳定性即稳定裕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稳定性极其差,但也是属于稳定的范畴。

网友(2016-05-01):
回复 楼主:

你好,这个问题搞明白了没?

网友(2021-06-18):
我也想知道,对于具体电路该怎么设计使其稳定,这个判踞里面都是是K变化,殊不知一个传函里面还有很多参数,头都是大的。麻烦有大佬不宁赐教

网友(2021-09-10):
mark一下,等待高人出现

网友B(2021-11-03):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面的?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是哪本书上面的?多谢

清华大学出版社,董景新,《控制工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