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的gds在candence里看不到线网名

楼主(2014-11-28):
请问用ICC PR之后,在ICC里可以看到每条net的名字,导出得到的gds,再导入candence后,在candence里却看不到任何线网名,只能看到vdd和gnd的线上有标注,这是为什么,可以怎么解决吗?

网友:
要看到干啥呢,没有意义啊,
不同的工具 是不一样的

网友: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output_net_name_as_property
-output_net_name_as_property

strmin -property_file
I'm not sure bcoz i don't have the tool virtuoso

网友(2015-12-31):
yingdang怎样设置net_prop_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