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aurora问题,丢数据

楼主(2014-11-28):
使用V6130T和75T互联,lane2,2.5G。初始化没有问题。但是传输数据有时会丢数据。大约十几G丢失几K,检测soft err信号也没有抓到,请教一下是可能什么问题?感觉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ibert看过了吗?ibert有误码吗?

网友(2015-04-13):
楼楼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解决,望楼楼能给点提示,感激!

网友(2015-10-12):
楼主解决了吗?能不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5-11-26):
我是通过Aurora发数据前,经过一个FIFO,避免因为CC导致数据丢失。但结果还是少量的丢数据,感觉像是LAST和VALID信号没做好。

网友:
AXI接口的话,用Tready信号控制数据发送,设置好tvalid和tlast信号,从来没有碰到过会丢数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