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_monitor中插入断言报错

楼主(2014-11-28):
现在uvm_monitor的run_phase任务中直接加入断言,运行NC发现在"property xxxx"处编译报错,提示如下:
ncvlog: *E,NOTSTT (filename,line/column): expecting a statement [9(IEEE)].

请问正确写法是怎样的?最好给个例子,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放在tb_top.sv中呢

楼主:
谢谢allencherry,是不是断言仅能用于module/interface内,而不能用在class内?

网友(2019-04-09):
引用 楼主:
谢谢allencherry,是不是断言仅能用于module/interface内,而不能用在class内?

是吗

网友:
没试过,在interface中也可以。

网友:
麻烦贴一点代码呢

网友:
隔离开使用新文件,或者放在interface中比较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