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找到design中所有的clock gating 的cell

楼主(2014-11-28):
我想创建一个path group,就是clock gating的path group,那么如何找到design中所有的clock gating cell呢?
filter_collection [all_registers]  。。。。。。。。。。。。。。。。

网友:
ICG?
hope it can help you: get_cells -hier -filter

网友:
有两种方式:
1、通过ICG的attribute:get_cells -f "is_icg == true" -hier
2、通过ref_name:get_cells -f "ref_name=~CKLNQ*" -hier(一般用到的ICG类型有限,将他们加全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啦,不过我查了,在ICC里面cell没有is_icg属性,只有clock_gating_logic这个属性。所以最后的命令为:
      get_cells -filter "clock_gating_logic==true" -hierarchic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我不太明白 这里为什么要加 -hierarchical 这个option。
   我知道-hierarchical这个option是告诉工具要level-by-level的搜寻某个instance。
   但是这里貌似没有这种必要吧,只不过是找到某些cell的属性匹配到我们指定的ref_name就可以。但是我尝试了一下,貌似这么着不行。
   如果不加这个option工具会报出来如下信息:
           The  pattern which you specified did not match any objects of the class
           acceptable for this command.

就是说,没有这个hierarchical的option,工具是怎么搜索或者是匹配cell的。我想了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get_cell是只在当前层次去匹配,默认的貌似就是to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