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例化时 I/O库中单元如何选择

楼主(2014-11-28):
关于I/O PAD的例化,之前那个库是这样写:

PDIDGZ PAD_CLK(.PAD(clk),.C(top_clk));

   PDIDGZ PAD_RESET(.PAD(reset_n),.C(top_reset));

   PDIDGZ PAD_IN_ENA(.PAD(in_ena),.C(top_in_ena));

   PDO02CDG PAD_CARRY_ENA(.I(top_carry_ena),.PAD(carry_ena));

   PDO02CDG PAD_CNT_0(.I(top_cnt[0]),.PAD(cnt[0]));

   PDO02CDG PAD_CNT_1(.I(top_cnt[1]),.PAD(cnt[1]));

   PDO02CDG PAD_CNT_2(.I(top_cnt[2]),.PAD(cnt[2]));

   PDO02CDG PAD_CNT_3(.I(top_cnt[3]),.PAD(cnt[3]));

想问下,我现在换库了,库的IO单元如下:

PLBI16F
PLBI16N
PLBI16S
PLBI24F
PLBI24N
PLBI24S
PLBI2F
PLBI2N
PLBI2S
PLBI4F
PLBI4N
PLBI4S
PLBI8F
PLBI8N
PLBI8S
PLBIA
PLBIAR
PLCORNER
PLFILLER001
PLFILLER01
PLFILLER1
PLFILLER10
PLFILLER20
PLFILLER30
PLFILLER5
PLFILLER80
PLOSC14M
PLOSCR14M
PLSPLIT40
PLSPLIT40CON
PLSPLIT80
PLSPLIT80CON
PLVDDC
PLVDDH
PLVDDO
PLVSSC
PLVSSH
PLVSSO

想问下,该选哪些替换上面那些呢,举个例子,

module PLBI24N (D, P, A, CONOF, E, PD, PU, SONOF, E3V);

        output D;

        inout  P;

        input  A;

        input  CONOF;

        input  E;

        input  PD;

        input  PU;

        input  SONOF;

        input  E3V;

        not i0 (ne,E);

        rnmos i1 (P_0,1'b0,PD);

        rnmos i2 (P_0,1'b1,PU);

        bufif0 i3 (P_0,A,ne);

        nmos i4 (P,P_0,1'b1);

        or i5 (DE,SONOF,CONOF);

        and i6 (D,P,DE);

这里面好多端口,我应该用两个就可以了,虽然只有一个output但是有好几个input我该选哪个input呢

多谢啦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03-13):
坐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