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两级运放输入前加源跟随器可以么?

楼主(2014-11-28):
两级运放输入前加源跟随器可行么?

网友:
可以的,抬高输入共模到合适的值

网友:
你加源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抬高输入共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必须,否则不能跟随

网友(2025-05-26):
请问源随器作输入对管的失配怎么计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