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DNL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为什么在Allen的书里描述的ADC的DNL定义为每个垂直台阶上测量的相邻的相邻编码之间的距离,这样DNL有正和负,而且都是整数,如果是负表示不单调但是有的书里描述的DNL是 实际转换阶梯宽度与理想转换台阶的宽度之差,但是如果出现非单调性,如何通过DNL看出来
求大神指教

网友:
DNL <-1LSB就是非单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按照台阶宽度计算的话,是不会出现DNL<-1的情况啊,求问DNL到底是怎么定义才对,为什么会不同书定义不一样,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