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笔段式液晶片可以等效成哪种负载

楼主(2014-11-28):
请问笔段式液晶片可以等效成哪种负载?比如用多大的电阻和电容来模拟笔段式液晶片。
这种液晶驱动中的电荷泵需要提供多大的电流才可以驱动4com,16seg的液晶片呢?
望高手们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只需3.3V就可以点亮,不过具体要看你的产品性 PC1621B LCD驱动IC.pdf (358.86 KB, 下载次数: 3 ) 能要求.如果需要用到请致电13603089128/075527918996沈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