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功率放大器设计——功率合成(transformers)

楼主(2014-11-28):
功率放大器的输出功率是衡量功放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一些高输出功率大多都是采用功率合成的技术,而更多的是采用transformers的技术。在其他软件 如(HFSS)中设计好transformers,然后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中。那么问题来了,怎么从HFSS导入cadence virtuoso中。目前在这方面的教程一片空白,恳请有经验的前辈给予指导。贴上一篇PA论文中transformers在PA的功率合成的实际应用。

裸芯片

裸芯片

transformer

transformer

楼主:
回复 楼主:

求各位前辈赐教啊

网友:
hfss仿真得到一个sp文件,在cadence中用nport指向该sp文件即可。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怎么导入到cadence版图中,请赐教

网友:
现在电脑上没装,hfss应该是支持直接导出gds的,自己看看帮助吧,或者baidu一下不难得到答案。
可能需要一个ma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能导出GDS文件,可是导入进去完全不对啊,不知道你导过没?

网友:
hfss仿真得到一个sp文件,在cadence中用nport指向该sp文件即可。

网友:
如果只是层号没设置对,要么你看一下你的map文件,要么你手动把那些层再改一下就得了...

回复  totowo

   是能导出GDS文件,可是导入进去完全不对啊,不知道你导过没?
引用 楼主:

网友(2015-06-14):
我想请教transformer仿真问题,可否?

网友:
ewave/epcd与cadence virtuoso无缝集成,可以在virtuoso中新建gdsii,支持电感、电容、变压器等,以及导入gdsii电磁场仿真,

网友(2018-11-12):
回复 网友A:

我使用的是vncviewer里面的cadence  s2p文件是在物理机中
想请问,怎么把s2p文件加入到cadence里   还有nport指向s2p文件是指写入s2p所在的位置吗
求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个ftp软件把windows下仿出来的结果上传到你的服务器上,服务器上对应的路径写到nport里

网友:
楼主的那篇paper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2020-10-26):
HFSS到出GDS,然后cadence启动页面import后,就可以在layout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