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100页(中文)

楼主(2014-11-28):
第99页到第100页的例4.6的最后一个问题(c)的解答中“此时,因为输入共模电压增加了50mV,而且输出共模电平下降了96.8mV,所以,当输出电压低于输出共模电平143mV.晶体管就进入线性区”这句话的所以部分什么意思,请大伙帮解答一下。
谢谢谢谢!!!

网友:
上文中第二问,Vout=1.42V,Vin_CM=1.73V,当Vout只要小于Vin_CM-Vth,MOS管就会进入线性区,Vin_CM-Vth=1.73V-0.6V=1.13V,因此Vout只要小于1.13VMOS管就会进入线性区,也就是Vout减小(1.42V-1.13V=290mV)。
同样,第三问中Vin_CM-Vth=1.73V+50mV-0.6V=1.18V,Vout只要减小1.42V-96.8mV-1.18V=143mV就会是晶体管进入线性区。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