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CMM模式下库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不是说65nm以下,一般都需要用mcmm来做吗?但是实验室拿到xmc55nm lp的标准单元库,lib还是原来180nm那样的4个,这怎么做mcmm啊?mcmm不该有好多库的吗?

网友:
也可以做的, ss scenario, ff scenari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不就是bc_wc了吗?

网友:
两个库也可以算MCMM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问mcmm模式对综合有要求吗?还是只在APR阶段做mc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