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的confrml 14.1的问题

楼主(2014-11-28):
cadence的confrml ,也就是逻辑等价性检查工具,lec。

64位centos 6.5系统,
之前装过13.1,用的是之前candence的通用64位patch,
装完后可正常启动运行。

这次装14.1,用之前的patch不管用,显示0 fileschanged。
然后改用pubkey,显示有几个文件被patched了。

但是启动lec和lec_64等可执行程序时,都是报错——
the tool 'lec' does not seem to be available on the platform 'lnx86' in your system。
但是,看了手册,应该是支持linux86的,而且这个安装包得名字后缀就是linux86的。

看了lec的脚本,确实有这句提示。但是比较复杂,看不大懂,好像是 -r $appexe时会提示此错误,
$appexe有指向一些路径的组合。显然不能乱改。

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sudo yum install compat-libtermcap.x86_64 -y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试试lec -64

楼主:
回复  jlqsczw_2007

   那就试试lec -64
引用 网友A:

    也不行。

又试验了一下。
似乎pubkey没有把所有的文件都patch掉,只patch了其中8个文件。

此外,这次改在 CFM_ROOT/tools/cfm/64bit 下启动lec, 报错 找不到  libcpu-o.so, 这个百度上都搜不到。
另外一个地方(路径忘了)启动,报错 找不到 libmtcp.so,这个倒是搜索到有rpm下载,但是
都是fedora的,也不敢保证centos能用。

算了,这个版本好像问题比较多。安装后doc文件夹自带的known issues and problems 里还说了几个奇怪的bug,
包括license只能用端口号@主机名的用法,然后license里不能有注释#,这都是什么毛病啊。

再等下一个稳定点的版本再试验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唔知了,我的系统是rhel 6.6

楼主:
回复  jlqsczw_2007

   那就唔知了,我的系统是rhel 6.6
引用 网友A:

    可能rhel还是比centos的库全一些 ??

要不我也换成这个rhel 6.6 ,或者如果换成 7 会不会太新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6,

网友(2015-07-13):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下载的CONFRML 13.10的base版,然后我看里面的kits目录有一堆打包文件,我就直接解压开了,然后进入bin文件夹,敲入./lec,就出现了跟你类似的错误报告,求解;

网友(2016-02-19):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CONFRML 15.2 @ RHEL 6.6

run lec 报找不到 libcpu-o.so

请问谁有CONFRML 14.1或14.2分享?谢谢

网友(2017-01-06):
有沒有遇到啟動很慢 很久

网友(2017-02-24):
楼主  有 confrml 10 吗?

网友(2023-01-1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最新版本是 confrml_22.20.100。
您使用的是非常旧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