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adence后仿真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11-28):
图片较小,我再描述一下,熟悉的人应该知道我再说什么了^
av_extracted已经做好了,只是一个简单的反相器(这不是重点)
现在想做后仿,但是在hierachy editor中set instance view 的时候却找不到av_extracted(如图)
试过与路径设置相关的可能,无功而返
请大神点解。。。ORZ

网友:
先務必確定在 "view" 下面可以看到 "av_extracted".
如果不存在,就表示Extraction出了問題.
另外一個方法比較複雜, 就是把"av_extracted"的netlist加到主要的netlist下面去做仿真.

网友:
或是用 "config view" 來操作!

楼主:
好吧,路径没设置好,config应该和后仿真用的schematic放在一起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很简单吧, 首先检查一下在cell目录下av_extracted 子目录存在不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要进一步检查是否被Cadence认可为一个view, 他的view type设置等等。如果你用的是IC5的话,应该是CDBA数据库格式,需要有cdsinfo.tag, 和与其对应的schematic.cdb或者layout.cdb之类的文件。如果是IC6,那么应该有schematic.oa, 或者layout.oa文件。

如果连子目录都不存在,那么提取之后的数据存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