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ISE 里估计功耗的工具到底有多聪明?

楼主(2014-11-29):
Xilinx ISE 自带的综合工具XPower Analyzer到底聪明到什么程度?
我最近做了一些试验:
就是我有一个自己设计的乘法器,在100MHz下功耗是5mW;
而当我把这个乘法器用到一个功能模块以后,再100MHz下整个功耗是3mW;
电路的规模变大了,功耗却变小了?!

经过我分析,实际上,我这个功能模块是状态机控制下工作的。而乘法器只在其中的一个状态被调用。
如果平均下来,乘法器的使用频率应该达不到100MHz了,所以整个功能模块的功耗理应小一些,对吧?

我只是怀疑XPower Analyzer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聪明,还是我哪一步操作错了(别把这两个功耗报告上去,被人笑话了。。。)?

我印象中Design Compiler就是直接把所有门的功耗给加在一起的,不考虑具体占空比。

网友:
技术支持不推荐使用,或是没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大侠明示啊,你是认为这样估计出来的结果不正确?

网友:
你需要设置很多参数的

网友:
看來工具還是沒到這麼聰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大人回复。请问参数指的是什么呢?

    温度和Supply Voltage这些我都用默认的。
    那么剩下的都是和具体电路行为有关的参数,如果有CLock,就把Clock rate加上;
    还有就是Signal Rate了。。。。。。各级电路的行为如果完全由Signal Rate描述出来的话,那么designer必须非常了解综合工具才行,否则顶多猜一猜input的signal rate。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那么几个,反转率,还有几个忘记额,按照它的说明来配置参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