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仿真显示问题

楼主(2014-11-29):
ADS中仿真默认显示:是“虚线”,颜色还浅(如下图)。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修改默认显示为“实线”。

网友:
你试一下ADE选项中的Results里面的Printing/plotting options参数,我感觉是这里的参数,你设置不对。这个是我的设置

我的参数设置

我的参数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和你一样,但是仿真结果显示,还是虚线

网友:
奇怪了,你双击该仿真曲线,把它变为solid line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Put

wavescan.trace lineStyle string "solid"

into your ~/.cdsenv file.

网友(2015-06-13):
没遇到,5楼答案很好,试试改改

网友(2024-09-05):
我是跑gm/id,应该是这个弧线吧,但我出来都是折线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