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irtuoso的skill命令

楼主(2014-11-29):
我想写要个skill程序,把layout里的多边形变成多个矩形,请问有没有skill命令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你的要求用图形的方式贴出来,那样大家才知道具体怎么变,然后才能告诉你具体的命令。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参考Cadence Design Framework II SKILL Functions Reference   里面的Layer Boolean Functions相关函数,
   如dbLayerOr( d_cellViewId t_layerName l_dbIdList1 l_dbIdList2 [x_numVertices ] [ g_mfgGrid ])=>l_dbIdList
    x_numVertices填4。

网友:
Cadence里边有这个命令 dbLayer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