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前辈求助:从designware调用fifo,DW_fifo_2c_df,写不进数据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4-11-29):
向前辈求助:从designware调用fifo,DW_fifo_2c_df(及其子模块),写不进数据是什么问题呢?参数没有更改过,自己按照pdf的时序谢了段testbentch,出来的波形看不到读出数据

网友:
你需要自己检查自己的fifo输入信号有没有按照dw要求的时序写入。基本上dw不会有问题,肯定是测试代码时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调用fifo顶层模块,然后再到dw去找用到的子模块,时序也是按照pdf上照搬下来的,这么都写不进数据,是不是模块参数配置有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您好,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fifo只能读进一个数据字的情况呢,也不能读出,读入计数确实显示只读入了一个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读入/读出,你描述的我不大看的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的错,我想描述"写入fifo“,和”从fifo读出“
我调用DW_fifo_2c_df,复位后full_s,full_d显示为不定态,我觉得这是我写不进数据的原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full_s,full_d不能正确输出,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复位后输出端口为不定态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请帮我解答下吧,我的大限快到了,做不出来不能毕业,拜托了,我的QQ:742843204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仔细检查fifo的输入信号,有没有驱动的IO。可能是你没连任何信号,还有就是可能push或者write信号没有驱动。说实话,这个忙很难帮的,没有你的代码,测试激励和环境。况且,就是有了,都很难看到东西。建议你自己多检查驱动信号的时序关系。要看到实例化的fifo里面去,别在外面找半天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改了两个同步参数就可以读写fifo了

网友(2015-10-02):
urgent ! urgent i need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