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仿真

楼主(2014-11-29):
我在Cadence中进行spectre仿真时,出现:“The sweep for varible Vgs is selected but the sweep specification is invalid "。
请问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先谢谢了!!

楼主:
补充:这个仿真只是测MOS管的I-V特性曲线的
源级接地,

网友:
字面上看是,设置的规格不对,最好有张贴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设置初值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的错误:
1) 线形递增的扫描中, 终止点数值小于起始点; 或者在线性递减的扫描中,起始点数值小于终止点
2) 指数递增的扫描中, 出现负数步长,负数起始点, 或者负数终止点
3) 步长数值大于终止点与起始点之间的差异 (这个也许不会发出错信息)
4) 非整数Step 数值
5) Any other silly mista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