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提取大家一般使用一种effort level跑完整个流程还是每个stage换一中effort level

楼主(2014-11-29):
RC提取大家一般使用一种effort level跑完整个流程还是每个stage换一中effort level?  这是cadence公司提供的,想请教一下大家实际该怎样运用?

网友:
preRoute到postRoute你想不换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是工具问题还是实际需要,除了signoff stage其他stage都可以用一种努力跑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大哥平时你们平时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route之前选default, route后选detail或者signoff,

signoff比较麻烦,需要signalstorm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Route之前是很低的preRoute精度,Route之后就算low effort的Detail RC精度也比preRoute高很多。

preRoute基本上没什么选择余地,postRoute的话我一般优化时用medium effort的TQRC,优化完用high effort的IQRC报出Encounter里的最终时序然后丢到别的工具signo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版主是不是65nm以上detail extract出来的结果都可以,就说大于65nm的工艺那如果我一开始就用high effort的IQRC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更好,能不能说IQRC过了detail extract的结果也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意思是说不在encounter上完成signoff stage的timing 收敛,还是完成signoff stage的timing 收敛后再把生成的spef和sdf文件拿到PT上做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