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F4360-7 无法锁定,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4-11-29):
各位好!

        最近在用ADF4360-7这款芯片,可是一直无法锁定,有时在一个错误的频率上抖动。以前成功锁定过,后来改了环路滤波器后就再也无法锁定了,程序验证是没有问题的。下图是在要锁定的频点(751MHz)的频谱。

感觉很怪异的频谱。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啊

网友:
应该是环路滤波器的问题,再结合SIMPLL的仿真结果改一改。这几个参数比较难调试,阻容值不对很容易无法锁定,光靠改软件配置参数有时候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