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一下pmos衬底接地 有没神奇效果?

楼主(2014-11-29):
讨论一下pmos衬底接地 有没神奇效果?
如果mos 的衬偏会导致 vth 增加, 那么如果将pmos衬底接地会是咋样的呢!  vth 有可能降低没?
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
你分析一下版图就知道了

网友:
注意 pn结要正偏了
mos工艺不只是有mos

网友:
版图不注意的话,在大电流条件下会latch up

网友:
vth会降低,作死

网友:
PMOS的body接地,PMOS都没法用了,还何谈降低vth

网友:
就算body不接地,Vth也因為Vbs變大而變大,基本的東西要搞清楚

网友:
PN结直接正偏,爆炸!

网友:
接地肯定不可取,不过可以浮空衬底,这样速度会快一些。

网友:
楼主脑洞有点大啊。
神奇效果就是chip变身打火机,哪里不会点哪里,从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楼主:
哈哈!  感谢楼上的意见!
我的结论是 如果把PMOS的衬底通过大电阻接地 让PN接处于正偏的临界点! 那么VTH确实降低,对比了一下 在-40度的情况下 如果把衬底接电源 vth =650m 的样子  衬底通过大电阻接地 vth =360m ! 哈哈  敢不敢用就看自己对电路的控制能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也有可能,不过那样,latch up风险比较大

楼主:
是的Layout 需要好好规划,出现latch up的可能性确实很大。 电路设计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突然想到你这还有一个问题,模型可能不支持。就我所知,TSMC提供的模型只能支持到Vsb正偏100mV,就算仿真OK,也不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