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license问题求助.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楼主(2014-11-29):
calibre license问题

安装的是x86_cal_2011.2_34.26, 参见论坛里的版本http://bbs.eetop.cn/thread-311773-1-1.html
完全安装,也patch了, license也是一步步安照上面做的。

calibre -lvs xxxx, 报错
-----------------------------------------
//  Error: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Error: - LVS (Flat)

lmstat -a, 报错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Sat 11/29/2014 21:57

License server status: 1818@x201
    License file(s) on x201: /mentor/license/license.dat::

lmgrd is not running: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lmdown -c /mentor/license/license.dat, 报错
-----------------------------------------
lmdown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hutdown faile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环境设置如下:
setenv MGC_HOME     /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
setenv CALIBRE_HOME /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
set path = ( /mentor/calibre/x86_cal_2011.2_34.26/bin $path )
setenv MGLS_LICENSE_FILE /mentor/license/license.dat
setenv LM_LICENSE_FILE /mentor/license/license.dat

网卡信息:ifconfig eth0
eth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F0: DE:F1:0F:7A:05
          BROADCAST MULTICAST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100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Interrupt:169 Memory:f2500000-f2520000

网卡= Intel(R) 82577LM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系统= RHEL5.4

感觉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但不知道如何处理
1. license 没破解好.
我已经试了论坛上各个MentorKG的版本,同时也包括“-f -n -all -maxlen -1 ”等命令

2. 网卡驱动或者设置没弄好,网上找到个类似问题的,但他是安装到XP系统里的
http://www.cnblogs.com/3echo/archive/2007/09/12/890783.html

我看到论坛上有两个兄弟也有类似的问题
http://bbs.eetop.cn/thread-304500-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259113-1-1.html

期待大神出手相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你的版权服务器及不能被启动,也不能被关闭,应该是连接服务器设置的问题。先看一下你的版权文件的头两行是啥样的。

网友:
努力挣信元,下载资料!

网友(2015-11-29):
我也与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1-04):
有解决了吗?也遇到了,求解呢。

网友(2016-04-11):
真的要吐血了,之前使用论坛上的MentorKG2008 装过好几次都没问题!
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试了无数次遍了,hostname、etc/hosts、etc/sysconfig/network试了无数遍了就是不行!
而且,发现应该不是hostname的问题,因为如果不一致,lmgrd就不能启动,会报另外的错!!

网友:
神奇的是,为什么关闭network后,还是提示相同的错误!网络都已经关了,他访问到哪里了?

网友:
可以手动挂载一下   看看会不会提示有lib没有装上

网友(2020-03-01):
你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安装SYNOPSYS软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5:38:35 (snpslmd) PVCSRuntime_Net VT_VCS_Power_Management VT_VCS_Checker
5:38:35 (snpslmd) VT_VCS_Echo        VHDL-Tools        CmMonitor
5:38:35 (snpslmd) hspice                hspice_cosim        hspice_adv
5:38:35 (snpslmd) hspicewin        encrypt                metaencrypt3des
5:38:35 (snpslmd) hspiceva        hspicerf        COSMOS_SCOPE
5:38:35 (snpslmd) COSMOS_GUIDE        CXp_GUI                CXp_Analysis
5:38:35 (snpslmd) CXp_CircuitEnvironment him_mod                him_mm_pi
5:38:35 (snpslmd) him_mb
5:38:35 (snpslmd)
5:38:35 (snpslm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TE_CATS
5:38:35 (snpslmd)
5:38:35 (snpslm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5:38:38 (snpslmd) Vendor daemon can't talk to lmgrd (Cannot connect to license server system. (-15,570:115 "Operation now in progress"))
5:38:38 (snpslmd) EXITING DUE TO SIGNAL 37 Exit reason 5
5:38:38 (lmgrd) snpslmd exited with status 37 (Communications error)
5:38:38 (lmgrd) Since this is an unknown status, license server
5:38:38 (lmgrd) manager (lmgrd) will attempt to re-start the vendor daemon.
5:38:38 (lmgrd) REStarted snpslmd (internet tcp_port 44108 pid 28151)
5:38:38 (snp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12.1.2 build 152538 i86_l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