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电容C-V曲线

楼主(2014-11-29):
各位大神,如何用cadence仿真MOS电容的C-V曲线

网友A: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激励源设置

激励源设置

ADE设置

ADE设置

其中Cgg的设置为:(例如你感兴趣的频率点为100 kHz)
Cgg = value(abs(IF("/M0/G")) 100k) / (2*3.14*100k)

Sweep仿真设置

Sweep仿真设置

波形

波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详细的太美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mos电容应该是没有高低频分裂的,最近刚刚在学这门基础课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点赞。如果只想知道低频的话,op里有cgg这个项,然后扫vgs也可。

网友:
这才是有价值的帖子,感动

网友:
   现在foundry提供的MOS电容跟一般的晶体管好像还不太一样,例如NMOS电容是做在NWELL中,考虑电容时就只剩下氧化层电容了,反型层电容就没有了,测出来的曲线应该跟你这个不一样。

网友:
回复的真详细,赞

网友:
回复 网友C:

NWELL当然也是可以做电容的, 叫NW Varactor. 仿真的设置没什么不同,就是Testbench物理上的接法有所不同吧。

网友:
回复  fightshan

NWELL当然也是可以做电容的, 叫NW Varactor. 仿真的设置没什么不同,就是Testbench物理 ...
引用 网友A:

MOS结构的电容一般认为是氧化层电容和空间电荷区电容的串联,如果在NWELL中做N型有源区,这种MOS源漏短接作为下极板,氧化层上的多晶硅作为上极板,这样的话表面就不存在空间电荷区电容了,只是单纯的一个氧化层电容,这就是NWELL电容?

网友(2022-04-02):
AC仿真设置里面应该要频率设置成 1/2派 吧,才能达到当I=V*jw*C时,令V和w都是1,此时测得的I大小就是电容值。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点赞。如果只想知道低频的话,op里有cgg这个项,然后扫vgs也可。 ...

大佬想问一下低频的Cgg怎么仿呀 怎么搭仿真的电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Cgg的设置为:(例如你感兴趣的频率点为100 kHz)
Cgg = value(abs(IF("/M0/G")) 100k) / (2*3.14* ...

大佬 您好 我按照您的教程做的MOS电容CV曲线,但是出来的曲线和您的一点都不一样,图片是我做仿真的图片,想请教您一下是出现这种曲线是哪里出了问题麻烦您了

网友:
这是个防止人失忆的网站,可还是经不住总是失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