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IP3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在做一个模块,包含有好几级放大器,在Cadence中用PSS和Pac对整个模块的1dB和IP3仿真时,IP3的曲线性能很差,理论上IP3 曲线有一段斜率为3的直线,在加大输入功率扫描范围后,在输入功率特别小点的时候确实有一段直线,但是斜率不是3,要小很多,感觉都比1小,到了正常输入功率的时候,曲线就不稳定,出现波动。最后在输出结果时,要求选择输入功率,不同的输入功率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有个同学给的解释是因为多级的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IP3的线实际上是曲线,直线只是一个近似,在不同点近似的不相同。

网友:
1. 和仿真精度有關,仿真的結果,未必是實測結果。
2. 和應用場景有關。如果是wcdma的射頻前端,干擾的大小大概是-25dBm,所以在輸入是-25dBm左右看ip3.

网友:
曲线很怪,以往做模拟模块IP3也都很漂亮,所以建议首先看看仿真精度,包括确认下正常工作的DC和AC情况,尤其对于多级放大,增益如果很高,节点信号可能很大,收敛性不一定很好,改变下收敛条件、谐波数或者仿真方法,比如可以采用纯pss而不是pss+pac,有条件可以导入到ADS或者goldengate下确认看看;
第二,P1dB的结果怎么样?P1dB的结果如果比较怪异,那么IP3的结果也就值得怀疑;
第三,电路中也许存在某个很强的非线性器件,比如开关,或者某些较强的耦合通道,这不太容易发现,但是也可能造成IP3不线性,同时可以看下每级输出(或者中间节点电压)的IP3是否正常;
第四,考察下带宽和two-tone的关系,是否IM3分量有落在带外的可能?这时可以比较下带外ip3和带内ip3的差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输入功率听师兄提起过,说是要根据经验选一个输入功率,然后这个时候的IP3应该就是电路的线性度。
不管是什么电路都要这样去确定这个输入功率吗?
那这个输入功率只跟它的增益什么的没有关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P1dB曲线很好,就像我画的那样。最后一级的放大器输出为class—AB级,不知道在哪里看的,说是有可能它提升了1dB的线性度,对IP3却没有作用。
IM3的分量没有落在带外。
你说的第三点,我昨天也想着要对单级进行一下仿真。

网友(2016-04-19):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仿出怎样的曲线才是靠谱可信的呢?3阶曲线要完全和3db/db直线吻合才行吗?可是我仿出来的曲线在功率增大后总是会偏离直线。。所以仿真时输入功率的sweep范围大概该怎么给呢,就找尽量和直线接近的范围吗?那么最后得到的IIP3是1阶和3阶两根曲线的交点还是两根理想直线的交点啊?谢谢了~

网友(2017-03-08):
您好,请问一下怎么设置来仿真运放的1dB压缩点和IP3呢? 初次接触,请多指教

网友C(2025-03-2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我的也是P1dB很好,但是ip3的曲线就很曲折,请问您解决了吗

网友D(2025-08-14):
引用 网友C:
对我的也是P1dB很好,但是ip3的曲线就很曲折,请问您解决了吗

你是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什么电路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的电路是TIA跨阻放大器,用在射频接收机的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