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集成电路设计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4-11-30):
最近老师让我用modelsim做RTL的功能仿真和验证,中间有一个问题不大明白,想向各位大神请教,那就是,在行为级描述时我用的是C写的一个满足设计要求的行为模型,那么我要做RTL级描述时,要用Verilog HDL,我想问从C到Verilog HDL 这个过程是我自己手动实现还是Modelsim可以自动实现?如果不能自动实现,未来有没有自动实现这个可能?

网友:
如果自动实现的话,那么其实就是c语言综合了,基于c语言的总和器也是有的,可是不是每一种c语言的写法都能综合,而且这种综合器目前还没有在行业里流行开。
你可以尝试着开发这种c语言的综合器。这个的确看起来很有前途,可是有些东西是市场定义的,不是研发来定义的。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的话,那么数字逻辑设计者都找不到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SystemC是不是C语言可以综合的一种趋势呢

网友:
实际上,不如说system verilog是最接近c可以综合的语法,systemc用来系统建模的比较多。而system verilog和verilog更加接近,现在很多综合器已经支持多数的system verilog语法综合了。

网友:
systemC的确是可综合的,我们公司就用SYSTEMC综合成RTL,做设计。
也的确用很多优势,可以快速开发,与代码重用。

网友:
好像没听说过